显卡一直用的好好的,大概有一个月没用电脑,现在花屏

楼主(2009-11-09):
显卡一直用的好好的,大概有一个月没用电脑,现在花屏,怎么回事
显卡

网友:
显卡受潮啦!
也可能是显卡老化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或者灰尘的原因

网友:
是台机就是金手指氧化了,用布蘸酒精檫擦就行了,是笔记本重焊显卡

网友:
太脏或是虚焊了。

网友:
可能受潮,可以拿出来擦拭下看看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我都试过了,可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GPU,曾遇过网吧过年放假10天,有20多台电脑显卡出问题,一是风扇不转,还有就是GPU虚焊,之前都好好在用的.

网友:
内存脏了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