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本本接外置光驱不能装系统,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09):
T40本本接外置光驱不能装系统,怎么回事,内置的坏了,直接用G版不行,进PE以后可以装,这是怎么回事,是BIOS的版本低还是T40就不支持呀

网友:
用U盘量产装系统就是了

网友:
用U盘量产成CD-ROM和USB-HDD就可以了,还要用那个吗

网友:
请教楼上,U盘量产成CD-ROM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量产工具可以把U盘刷成一个USB光驱 加一个U盘 现在U盘也不贵 用起来也方便 具体如何做百度下就有详细做法

网友:
还是直接回答为什么不能装好些,楼上几位讲的早就会了。还是多知道几种方法好些。目前装系统也就是光盘,U盘,把硬盘拆下做引导再装回去直接G,或者在别的电脑上G完再装回去直接释放安装。

网友:
你可以拆硬盘出来拷个GHOST系统上去,再用硬盘用装.

网友:
U盘量产不能用,好像T40的BIOS比较老了,是03年的,不支持了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装到硬动硬盘上,用深山红叶进入DOS(深山红叶在DOS下支持USB设备).格式化C盘.格的时候加个/S参数.就是FORMAT C:/S/Q .再把GHOST的文件拷到你的硬盘的D盘上,这样装到你的T40上,启动的时候,就能启动DOS了.再DOS下再GHOST就可以引导系统了.试过很多次.直接在PE下GHOST再装到T40上.是不能引导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有点麻烦,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