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优派显示器,开始显字符慢慢白屏

楼主(2009-11-09):
如题,是1920型号,开机时有显示,几秒钟内,就变成白屏了。请教:是不是换块驱动板?
手上没有这种,是32+32PIN的。

网友:
多半屏本身挂了

网友:
驱动板不好找,先看看屏电路,量量电感有没有不通的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想你这样的一般是屏供电接口和屏本身这些故障点!

网友(2009-12-10):
已修复。
电容漏电。

网友:
是电容漏电

网友:
找个通用板测试一下!!看能不能显示!不能的话就涮个程序我想电容 的可能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