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屏幕

楼主(2009-11-09):
有个联想笔记本,开机显示字符正常,进入桌面边白兰红闪屏,音乐能看到画面,外接是正常的额,问一下这问题是显示屏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啊

网友:
用个测屏软件测试一下屏就知道了,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能不能发了测屏软件啊,还有就是都不显示了怎么测啊

网友:
是否LED屏?联想的Y430之类的机器,使用的LED屏,坏的很严重,基本上都是屏闪,HP也有多款机器使用的LED屏,也有同样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