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65奇怪现象求救!!!

楼主(2009-11-09):
一个GA865 昨晚已近修好 用P4 2.4反复测试没问题
后来看南桥很脏就用酒精洗了一下 (拆下电池后洗的) 但是P4 2.4 一直放在CPU座上 后来准备晾干 就下班了
今天早准备试试 但是点不亮了 用P4 1.7 就可以点亮 无异常
cpu
点不亮

网友:
CPU座字 或CPU针 接触不好!

网友:
可能还没干 你应该烘干

网友:
酒精是含水多的那种吧。晾之前最好用热风烘干一下, 板子竖起起来晾, 第二天早上电才保险

网友:
酒精可以弄到纯的就用纯的 你用含水的洗 没把南桥烧了就很幸运了

网友:
酒精确实水分很多
但是一晚上也干了 而且昨晚上我们这里气温很高的
早上用风筒吹过

网友:
酒精确实水分很多
但是一晚上也干了 而且昨晚上我们这里气温很高的
早上用风筒吹过
刷了BIOS 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洗的时候没洗干净哦,我一般喜欢用洗板水的。

网友:
酒精没洗板水好用
LZ去弄点洗板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