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的怪事?上U和负载拉低键5V供电

楼主(2009-11-09):
有一精英代工的主板型号是:L4IGLM 845主板,上U后拉低键盘5V供电,上负载也是一样,不上U和负载键盘5V正常,还有上负载后几秒后核心电压就没有了,但上U 一直正常,IO换过了,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主板

网友:
5V供电是正常的,就是第1脚数据脚上U没有电压,不上U有5V正常,测对地阻值正常,IO换了2个了,南桥测对阻值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上面打错了,是KCLK和MCLK没有电压,和IO相通,IO这2脚也没有电压输出,但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已解决了,有一根线断了

网友:
正常。说明还是好的呢

网友:
我以前修过类似的问题,是VSB5V和5V之间的切换MOS击穿的

网友:
断了 还能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