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和HP NC6000 加焊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联想旭日150和HP NC6000的通病就是CPU供电芯片虚焊的问题,通常加电不亮,焊一下芯片就大功告成。网上都认为这是CPU热量大造成芯片虚焊,但其他本本就很少出现此类问题,像IBM。据我研究,其实这里有厂家对主板设计缺陷的原因,这两款主板的电源接口都在CPU边上,尤其HP NC6000就更明显,用户基本每天都要插拔电源接头,从而造成主板在这块部分基本每天都要抖动,日复一日,芯片不虚焊才见怪。那为何IBM就没有此类情况,IBM电源接口不是直接焊在主板上,而是有引线从电源头过渡到了主板,这就减轻了对主板不必要的振动

网友: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好啊!~~~

网友:
敢问   ibm-R50E的3205 是否也是主板抖动导致的呢??

网友:
顶楼主!我的这台150一开机就保护,也是加焊这IC搞定的!呵呵!少走了不少路!谢了!再顶!

网友:
这种可能引起的比较多吧 呵呵

网友:
确实如此,这故障已经修了3个了

网友:
是的。这两款本我已经修好很多台了。都是加焊的。

至今都没有返修的。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
呵呵,  那是怎么回事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