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多多的IBM X31

楼主(2009-11-09):
前几天回收了个IBMX31的 ,上两条内存有时间亮有时间不亮,后来上一条内存就OK了,另外一条内存把内存颗粒加焊后就OK了!心中很是得意,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来就不开机了,拆机后发现板子以前大修过,东芝芯片TP62501F 的倒数第2脚的含盘已经没有了,直接飞了一根线到MAX1631下边的,测1631第22脚主供电正常 7脚 28脚电压为1.7V 第23脚为3,3v ,于是更换1631后OK了,用了2天后又不开机了,待机0.06,测1631还是老样子,将1631更换后有时间能起3V 5V 有时候不起,拆下的1631装到其他板子上能有而且很稳定,于是开始考虑是不以前飞的线太远的造成信号线来的太慢,(修IBM板子的朋友都知道1631的7脚28脚都是连接到东芝芯片的最后两脚的),因为原来的含盘已经没有了 我将最后两脚焊接到一起然后飞了一根线到最近的地方,还是老样子有时候起3V 5V有时候不起,最后我很是郁闷,查电路发现开机瞬间如果待机时0.06瞬间有一个3V 5v电压 之后就没有了,待机0.04时间3V5V顺利产生,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由原器件老化或是性能不良造成的,这个主板设计的很紧凑,3 V5V电路的滤波电容只有一个,可能是负载过大造成的电容性能不良了!将这两个有极性的大电容更换后上电正常了,装机 测试,刚进系统机器就伴随着大电流然后就冒烟了,我心中一阵心酸,心想完蛋了!拆机后测电路发现时3V的复合型长管击穿南桥也冒泡了,将南桥摘掉后待机正常,还有3V电路的一个电容击穿了,更换掉这些器件之后,主板正常

本本波 -10 严重警告!

网友:
我严重警告你 转载我的帖子,再不删除我就告你侵权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2838-1-1.html 这个是我的原创帖子,我在中华维修网发过,在这个论坛也发过,上面是我帖子原创的衔接 ,

网友:
这种事情都有盗版的啊....牛B!

网友:
呵呵,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没看人家名字就叫无聊吗?

网友:
真无聊的家伙!BS

网友:
但有点搞不懂。。IBM的机子。。拿下了SB后能正常待机吗??

网友:
呵呵原来是个盗版家哈

网友:
呵呵。 为了积分。 原谅吧, 退一步

网友:
哈哈,这也有盗版

网友:
好贴,但是转贴要注明。

网友:
怎么知道是D版的,最好给我们一个出处啊。

不好意思,我当成刚才看的那个进水的X31那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