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09-11-09):
昨天一台 映泰的 845的板子,内存供电管烧了,换了个就交活了,谁知今天又把机器搬回来了,不开机了,换电源无效,测量主板,io 不热, 南桥db的 根据经验不应该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发现晶振没有电压,换了三个都还是一样,附加一点  强行加电也是不跑 代码,最后用酒精清洗 ,拷机几个小时没事,解决,虽然不是什么好的经验,希望大家以后修到不开机的主板的时候能够想到这,免得走弯路

网友:
有时候是CMOS电池接触不量也是不开机的..

网友:
没有电压 你烤了几个小时就好了  可能有南桥虚焊的

网友:
南桥一烤就OK ,大多是这样

网友:
coms短路也会出现不开机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