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不进系统

楼主(2009-11-09):
死活就是不进系统,光驱有的时候能用,硬盘式一直不能用,可以排除硬盘的问题,换了个南桥还是不行,实时时钟也有压差,这中bios看不出是否识别硬盘, 谁有2.5寸硬盘的针脚定义,谁知道复位是第几脚 我查复位去, 谁修过这样的机器啊,出点主意,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硬盘接口定义的话:第3脚和第4脚相通不接地的为供电,另一边的第一脚就为复位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查了,供电也复位都是有的,郁闷中,不知道怎么解决,找别人修修看

网友:
这个笔记本修了很久,南桥换过,硬盘也换过, 内存也换过,最后维修陷入僵局,忘了故障了,是不进系统,一直闪个光标不进,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了个硬盘的转接口,竟然好了,无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