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3/410 开机不亮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11-09):
客户那里一台东芝的日本老机器 开机电流就升到1、4A  电流不会跳。。插诊断卡想看跑码。PCI槽像是没供电,诊断卡灯不亮

用假负载打阻值 内存是500多。PCI是700多  由于CPU温度很高。散热片又是固定在D壳上的。所以不好长时间通电测量

请教高手会是哪里的问题呢。给点意见和方向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PCI 假负载上测得。。3.3V  5V  VCC3B VCC5A  +3VAUX  GNT  测得都是1.5V  时钟0.2  复位没有

内存  +3.3V   测得也是1.5

网友:
量下主板上的供电是不是是都有,PG信号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发现CPU有一脚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