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一下,acer 的笔记本,+vsbp正常多少伏

楼主(2009-11-09):
如图PQ3 2脚 1脚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谢谢
这个电压是控制 1.8V TO 1.8Vs
5V to 5VS
3.3V to 3.3V
笔记本

网友:
应该和主供电差不了多少

网友:
主供电是19V,+VSBP是不是应该19V

网友:
手头没有TP0610k,用702代换行不行
我们这是县城,根本没有买配件的地方,+vsbp直接从19V拉过来行不行?

网友:
从这个图上看应该是这样的:SPOK来一个触发高电平,PQ4导通,PQ3的2脚电压变低(PR29和PR31分压),PQ3导通,+VSBP(PQ3的1脚)就等于B++电压,不知对不对?

网友:
2脚电压是B++ X {PR31/(PR29+PR31)}.

网友:
五楼说的我认为正确,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5Valw to +5Vs
ao4466 4脚连电源的19V可不可以,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