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无法保存

楼主(2009-11-09):
设置完毕F10保存退出重起 这都没问题,但是一旦断电 或者关机时间超过3分钟 就又恢复到最初,

有时候开机一长两短 然后不停短响

于是插拔内存再开机,OK 但是回复BIOS默认设置 实在叫人痛苦

电池 跳线 短接 简单维修法都做过 无效。

望高手指教

网友:
和我的机器一样,BIOS不能保存.
清理和加焊电池周边的另件,二极管...现在好了,能保存了.

网友:
看看COMS 跳线有没有电压 ,没有的话 跑跑线路 ,有的话 换换COMS 旁边的电容

网友:
加焊了  无法解决 求解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电池或是CMOS的周边原件的问题

网友:
要是换电池能解决 我就不来这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边元件  周边哪个元件?电容检测过 贴片电容怎么检测?那么多 不应该是贴片电容的问题啊 难道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代码10

网友:
就是CMOS电路上的电容或者是二极管

网友:
我换了2个电容 无效 现在电脑不开机 一上来报警1长2短  然后不能短鸣  进不去系统 我先去试试这条内存有问题没有 希望能得到详细指点 回来看 谢谢!

网友:
内存无问题 楼上说的对 就是CMOS电路的问题 只是我无法下手 手上没件

网友:
兄弟 图 我画的 不好。你见谅

我不多说了, 自己 研究吧

网友:
楼上的 要我怎么感激你!么么 我好好琢磨琢磨!谢谢

网友:
CMOS电路不会跑 从电源正极往外走 走不动

网友:
应该到三角的二级管!!

网友:
楼主先确认一下,上电池后电池座有没3V左右电压,跳线帽电压有没高于2.5V,
若跳线帽没有2.5V以上电压就要追线了~~~14楼的图还可以的,如果看得懂就跟着跑跑线路,耐心点,一般是电容漏电引起的,二极管或复合二极管也有可能,只有把线路搞清楚了你才好去下手的~

网友:
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怎么不考虑电池座呢。我就碰到过。换了座OK

网友:
我也是有过这样的
换个坐就OK

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先确认一下,上电池后电池座有没3V左右电压,跳线帽电压有没高于2.5V,
若跳线帽没有2.5V以上电压就要追线了~~~14楼的图还可以的,如果看得懂就跟着跑跑线路,耐心点,一般是电容漏电引起的,二极管或复合二极管 ...
引用 网友C:

上电池后电池座有3V左右的电压,跳线帽无电压   插电源加电测试,跳线帽电压 高于2。5V  这样算不算没有电压?

跑线路的话 我从电池正极跑 实在是跑不出它的下一个件在哪 尤其是那个3极管 型号 AS431 我实在找不见它的代换 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希望高手讲解一下?

我从电池正极跑 跑它旁边的一个小贴片电阻  黑表笔接正极 红表笔接电阻 通, 反之不通,感觉周围有个2极管,可是确确实实没有看到  我是又急又气 一块板子修了好几天了无进展 闹心的不行

网友:
求猪求助111111111

网友C:
上电池后电池座有3V左右的电压,跳线帽无电压   插电源加电测试,跳线帽电压 高于2。5V  这样算不算没有电压?

跑线路的话 我从电池正极跑 实在是跑不出它的下一个件在哪 尤其是那个3极管 型号 AS431 我实在 ...
引用 网友B:

网友:
我换了电池边上的小三极管或二极管(搞不懂,汗),然后就保存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问题!是BIOS旁边的电阻坏了!!

网友:
电池座已换 无效果

网友:
AS431已换 无效 求解

网友:
你换晶振旁边的2个电容,这个2个电容分别有一个脚是和这个晶振相连的,我上次有一台机器就是不能保存设置,更换这2个电容就没事了,注意一下,高手们都说要换就要换2个,不要只更换一个。

网友:
如果是电池座的问题。只要电源线还在插座上应该还能够保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