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不走

楼主(2009-11-09):
故障现象:
原来BIOS不能保存,请理和加焊了电池周边的另件,现在是能保存了.关机后,隔天再开机,时间显示是昨天关机的时间.
就是说关机后,时间没变,时钟没走??
电池有电,什么原因??不懂了??
向各位求助了!!

网友:
那就是主板开机后在给时钟供电哦。关机后电池没有供电了哦。 时钟所以没有走啥。继续检测周边元件啥。

网友:
始终不走?感觉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开机时走,关机时间短一小时左右走,关机时间长或隔天开机,时间停留在昨天的时间上.
不是始终不走

网友:
双二极管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先把电池拿掉,清空CMOS

网友:
应该就是电池供电那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