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7065CFE死机

楼主(2009-11-09):
联想昭阳7065CFE一开始故障是不开机,开机电流到1A,然后掉到0。4A,后检查内存槽有虚焊的,加焊内存槽之后开机正常了,但是进系统时走到出现WINXP的LOGO滚动条时死机,从光盘引导PE时也是如此,但是在DOS下检测内存二十分钟左右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南北桥有问题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NB或CPU座。CPU座用带灯假负载跑跑 NB供电 如果不想检测直接加焊N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