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怪故障

楼主(2009-11-09):
一片845GV的主板
不接显示器VGA插头可以正常点亮,拆上VGA插头后就全板没有复位了
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要把主板上的VGA插头换了啊
知道的哥哥进来说说谢谢

网友:
VGA接口短路了? 查下H V R G  B的对地电阻是不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VGA接口短路了还真见得少,查H V R G  B的对地阻值和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比较少见,VGA的电路比较简单,查查数据时钟线行场是否短路。。。

网友:
先量VGA接口的R G B H V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就再量IICCLK(15脚) IICDATA(12脚) 5V(9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不太会 查下VGA线路上有没元器件不良的

网友:
你可以换个好主办试1下啊

网友:
可以查一下三基色阻值,不行的话换个头子再试一下,但应该是头子问题了。不插蛮好插了就不行的。

网友:
VGA了插头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