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高压板 样子一样 但是14v的 原来的是12v能直接用吗

楼主(2009-11-09):
一体板 14v是到数据版的 怎么办啊

网友:
高2伏没关系 可以用

网友:
估计接上就拉到12V了。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用滴...

网友:
没问题 可能直接用的

网友:
空载的时候电压会高一点,加上负载就好了。

网友:
能用,只要是其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网友:
如果不行可以串一个或二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
不要加二极管,温度会很高的,属于人为增加故障概率

网友:
说得好!盲人摸象,也别乱加嘛!哈哈。

网友:
是12v的那是你空载电压,这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用的.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通用板是12V 的,没14V吧。你原机电压是不是测得不准,如果表电池不足,会不准,结果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