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斯巴达克NF2PA-Ultra不加电维修

楼主(2009-11-09):
闲来无事,整理料板整出来的板子。462的板子,主板电容基本爆光,ATX电源接口严重氧化。把ATX电源接口换新,从P3旧板上拆了22颗电容过来换好后测试不加电。IO为w83627HF-AW补焊无效。跑开机线路,第9针(紫线)第14针(绿线)到ATTP1,而后再到IO芯片,换ATTP1后加电。上假负载测试CPU电压为1.65V后上U测试,故障解决。

网友:
这板子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啊

网友:
ATTP1又烧死了
经常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