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问题!高手进来看看还有没有的救了!

楼主(2009-11-09):
朋友的电脑装了双硬盘!!!结果我装系统到了他放照片的硬盘里!装好系统我又格式化了哪个盘!!请问还有没有的救!!如果有救用什么软件!??
数据恢复

网友:
基本没救
要想提 要看运气了 得手工

网友:
应该能找回一部分,除了被MBR覆盖掉的一部分找不回来以外,其它没有被覆盖掉的,如果不会手工操作的话:可以用: easyrecovery 易我数据 R-Studio finaldata等软件搜一下

网友:
怎么手工操作?

网友:
要看相片有多少,被盖了就没有

网友:
我用了修复软件!能找到相片的文件夹!!里面的照片列表也能出来!但是照片就是显示不出来了!还有个问题!恢复回来的照片有些变的很小,这个有没有办法恢复让照片变大了?

网友:
下个分区表恢复软件试试,我之前也是有个硬盘,朋友不知道的情况下给重新分区了,又装了个系统,搜了一下,就找到分区了。。恢复出来就好了。

网友:
你在分区软件里,利用重建分区这一选项,可以将你以前的逻辑分区恢复出来。你试试吧!

网友:
重建分区恢复出来的数据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基本没救 可以将你以前的逻辑分区恢复出来

网友:
只要分区可以恢复,但是要里面的文件就难了,因为你装系统的时候已经写入了数据,很多文件应该已经复被覆盖了,就看你的命好不好了,遇到没有覆盖的你就能找回来

网友:
可以将里面的逻辑分区表恢复出来就不错了....好歹照片一般都存放逻辑分区里,不可能放在系统分区里吧...

网友:
找个沙发坐坐

网友(2009-12-09):
没太理解,装了系统又格式化?

网友:
有得搞啵 我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