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2FD10不显示

楼主(2009-11-09):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一闪一闪好象保护了
查出次级输出 FR157整流管坏掉
代换了RL207开机指示灯闪烁更厉害并且有磁磁声响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在看看整流管后面的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高压有了
现在又出现满屏回扫线
白屏求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