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加电不显

楼主(2009-11-09):
上电按开关,从0.04跳到0.23就没有反应,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正常待机电压是多少,谢谢
问题

网友:
老问题了,论坛里搜搜,一大堆呢

网友:
应该是到CPU那了

网友:
是AMD吗 可能南桥虚焊 看下CPU有没工作

网友:
过了水的机器,没有CPU供电,INTEL965的,现在CPU供电修出来了,电流从0.04跳到0.54就不走了,不知如何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