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开机system进程100%

楼主(2009-11-09):
电脑最进出现个怪毛病电脑开机system进程就占了100%    但是偶尔也会慢慢降下来,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几乎为0。开始以为是硬盘出现了问题 经过扫描之后找不出毛病。用了几天后发现电源电容坏了  主板上有两个1500UF 6.3V的电容暴了点  全部更换后system进程还是100%  系统装过无数次 开始正常用不了一天故障又出现了。现在毛病更大  出了system进程占满之后 而且重新启动电脑会黑屏  关机后电脑同样黑屏  但是风扇一直转起  电源处于工作状态  光驱可以弹出  但是硬盘没有工作  需要硬关机才行  头大了  困惑呀,究竟有多少问题存在?  cpu p42.4的,之前超到过2.52 不会是这样引起的吧?

网友:
你把内存换了,再测测

网友:
查看下电源和内存

网友:
CPU换个试试看,可能CPU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两条内存 一条512  一条128  之前一直都是好的,会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过CPU的插巢问题,加旱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已经解决了直接换了块主板,都是不知道是 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没时间查去  兄弟们大哥大姐们 请指点一下  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请你进DOS里面恢复出厂设计啦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在07年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是中毒了~
呵呵~

网友:
没有头绪。按理说主板很少会引起这种情况的吧

网友:
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了解下

网友:
我是个新手!冒昧的问下会不会是中毒了啊

网友:
应该是你内存小 了  把缓存设置一下就OK 了

网友(2010-01-02):
想请教楼上的,你所指的缓存是不是虚拟内存

网友:
我仔细的看了下你的故障,分析如下,你说到“系统装过无数次 开始正常用不了一天故障又出现了”也就是说你装好系统后可以正常的用一天,第二天又出现故障!这里我提议你换个其他的硬盘测试下。还有你提到“而且重新启动电脑会黑屏  关机后电脑同样黑屏  但是风扇一直转起  电源处于工作状态  光驱可以弹出  但是硬盘没有工作  需要硬关机才行”我提议你不防也借个电源测试下,也就是最好同时把电源和硬盘,更换来测试,当然最好就是连硬盘数据线也跟换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超频容易引发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在BIOS里加载默认设置,看问题解决了没,在想别的。

网友:
不要超频,把频率刷回来。然后把硬盘低格`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上来说说啊。。

网友(2011-07-02):
一年时间没有来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的 是换的主板  我现在想起6楼的回复    也许是CPU槽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主板问题 可是没人说是主板问题   都说是内存 硬盘

网友:
主板供电问题,手上有几块这问题的板呢,有空准备修修

网友:
这种情况软件引起的,你可以把软件一样样的卸载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