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M2N-XPLUS电子原理图

楼主(2009-11-09):
求ASUS-M2N-XPLUS电子原理图,ASUS-M2N-XPLUS开机8秒左右断电.拔掉12V不会断电.开始怀疑是12V短路,但是测试12V供电管都没问题.上负载CPU无核心电压.所以怀疑是CPU供电保护.CPU座旁和12供电旁各有一IC.不知道哪个是CPU供电IC,求ASUS-M2N-XPLUS电子原理图.不知道我的故障分析对不对,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沿着上下管G极跑线.不就只知道那个是控制IC了

网友(2010-01-01):
我 也急须要这个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