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星液晶芯片。

楼主(2009-11-09):
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高压部分有一个芯片sem2005,请问这个芯片可不可以用其它型号代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不吧,我找了几块943NW的板,怎么没看到这个芯片啊?在什么位置,这个板上多于3条腿的,只有电源IC,光耦,高压控制IC,复合MOS而已哦

网友:
楼主还是发张图片看看,三星的板有好几款
有图就好说了

网友:
芯片在主板背面!

网友:
楼主改用通用高压板吧,这种板的高压变压器容易坏

网友:
前几天我就用通用高压板带换了了一个,效果不错。
沿着板中央的黑线把原板切开,去掉高压部分。只连接三根线就行,电源15v,地,on/off。

网友:
这个是高压控制IC,我这有块一样的板型(窄变压器的),但是这个芯片型号是9939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