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迈拓40g硬盘这么多红叉还有救吗

楼主(2009-11-09):
前天一客户拿来一块迈拓硬盘,说是突然死机,再就重启不起来了。
  用mhdd4.5扫描了下,打开remap命令修复扇区,可是每次扫描到如图位置就扫不动了,好像是全是红叉,
高手请指点这盘还有救吗(里面有他们理发店的收银软件,里面还有客户的会员卡充值记录啊),有的话那要怎么做呢,不胜感激

手机拍的)

网友:
上PC3000,检查固件,如固件无错,清G表在REST一遍,不行就只有开SF了

如果要数据,用PC3000带的DE看能拷出来不

网友:
看情况用DE应该能读出很大一部分

网友:
我是新手,你们讲的那些G表DE什么的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先去百度看看有没有介绍。

网友:
回复楼上,看来是新手,PC3000是一个硬件,专门用来搞硬盘用的,业余条件这个盘没的救的。。。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先检查固件,看有没有报错的,
要是坏的多,就写个固件直接开SF

网友:
这个盘要数据的话就算用DE我看也希望不大..目录能有,数据不一定能找到..看运气多一点..
要盘的话看来只能SF了..就是不知道LZ是2F还是4D或者是6E,如果是4D的盘可能是头的问题多一点.
如果是头的问题清G这个盘数据可能会不保.

网友:
一家电脑店什么工具都有也不大可能啊

网友:
pc3000数据恢复。俄文原版的

网友:
我也有几块盘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看恢复数据够呛,他不懂恢复的操作!够呛!我劝你自己不用搞了,给有关专业人士去搞吧。兴许还能有点希望。

网友:
是啊,硬盘的数据本身就很复杂,当然修起来也就很麻烦的了。。。  LZ难道没有试试挂到从盘上调数据啊?或者进PE里面拷数据?   如果不行最好用PC-3000解决了   但是我听我们老师说过PC-3000对ST的硬盘修复效果很好,迈拓的我就不敢肯定了啊。。。

网友(2009-12-11):
如果不是固件的问题,要恢复数据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这个难搞啊    估计恢复也很多数据损坏

网友:
请教个问题 开SF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救了`A都这么多,估计盘面坏了或者磁头坏了

网友:
先看看固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他怎么搞,我想知道结果,我也有这样的盘

网友:
先用pc3000的de做镜像然后重镜像里恢复
数据

网友(2010-01-10):
多数磁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