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内存糟只能用一根是何原因

楼主(2009-11-09):
大家好!
      我有一块GA-845GV的主板,现在网卡坏了.加一块网卡还可以用呀.但是,奇怪的是,内存糟.
CPU旁边的那糟,怎么样都用不了,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糟就可以了.
是主板什么位置出现了问题. 请帮忙

网友:
插槽坏了,接触不良

网友:
先做清洁,不行就和另一个插槽对比打阻值,阻值没问题就直接换插槽

网友:
集成主板的内存有的是有限制的,只能安DIMM1。 安两根试一下。

网友:
用酒精类的清理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一个插槽里面铜片位置不对

网友:
有可能,我清理过了.可是不行.楼上说什么"只能安DIMM1"是什么意思.要同时插上去两条内存吗?

网友:
大多跟内存插槽有关的。楼主直接换根试一下啊。

网友:
难道不小心把槽子弄坏了

网友:
换个插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