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有亮线

楼主(2009-11-09):
优派液晶显示器来修,开始故障正常显示画面开一下就黑了。我判断是电容坏了。拆开果然电容鼓包、直接更换。插上我的灯管看高压ok.直接装机加电屏上黑了只有亮线来回扫描。晕了!测试电压都正常...
没有思路了,手上又没有带换的屏试试...

网友:
显示器没问题,是调节问题。只要调一下就OK了!那几个按妞多按几下应该就会好!

网友:
检查下屏线有没插好

网友:
驱动板换一个试一下,可以用通用的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你测一下屏的供电和信号

网友:
现在直接是一直黑屏配上全屏的亮线闪。插上我的灯管一直亮看来高压时没问题了。通用驱动板现在手头上没有,通用的高压板我倒是有好多。估计是多半是屏的问题了,难了.........

网友(2009-12-21):
学习学习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015-1-1.html

网友:
你屏上有亮线闪代表灯管已经亮了,这种情况多半是屏坏了,最好拿个通用板点一下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