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从没有见过的故障,高手进

楼主(2009-11-09):
845主板,通电源发现短路,风扇运转就停,怀疑是cpu供电短路,经检查排除cpu供电问题,后来卸下北桥供电场管,能够上电。可场管未坏,换上新场管,开机,又是老故障,大家有见过这样的故障吗,谢谢

网友:
说明楼主没查到真正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看一哈CPU旁的电容有些是看不到就坏了的

网友:
北桥,打U座上的阻值

网友:
看下CPU管理苡片有没有坏悼,这个很容易坏的。

网友:
845主板短路  很可能是IC故障  一般换完短路的管子  还需要把IC换了

网友:
查一下和这个场管的线路!!

网友:
断电时量一下,PSON 电压。是不是高电平。要是高电平查开机电路。掉电除了短路,还有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原来不上CPU也会开不了机

网友:
有些主板CPU没上对也会出现这种情

网友:
遇到好几次这样问题的主板,一般当北桥有短路的处理,主板直接报废。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上个U试一下啊。有些板不上U是不会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