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型号芯片,内有图

楼主(2009-11-09):
DELL 1310 的主板, 加电一会掉电,北桥显卡上的电容都没有电压;上面的电源芯片看不懂是什么型号,有哪一位有这两芯片的典型应用图,传一个上来,或传一个给我的邮箱,谢谢.71918158@QQ.COM
先谢过!

上面的字是:i62 28hrtz f818tm

上面的字是:bq 24751a ti 82w zd59 g4

网友:
前一个输出1.8和1.05。后一个是充电芯片

网友:
前者是双DCDC的控制器。
用来产生两个电源的,具体是产生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楼上所说的1.8V和1.05V

后者是一个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但凡BQ系列的东西一般都是TI的充电管理芯片
datasheet见附件,里面有典型应用图。

网友:
无边版主果然是大师级人物 我啥时候能到你那级别啊 期待中~~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兄台,版主说的对,第一个芯片板子上共有两块,应该就是给北桥和显卡供电的,缺的就是这两组供电,有哪位可以找到第一个芯片DATASHEET的,帮忙整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3楼不是已经给你上传过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3楼的兄弟ISL6228其实就是第一个芯片图,谢谢

网友:
伱给的第一张图是ISL6228,边上四个东西用脚趾想就是mosfet,那么伱还需要什么?
如果伱还需要什么的话,麻烦你把那IC的照片拍来啊。。。。。

楼主是不是没有理解,这个单芯片就可以产生双电源了。。。一个IC 两个电源。。。。。。

网友:
谢谢alone2318 兄弟,是小弟不懂看型号,以为第一个芯片没有资料,后来发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