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屏的故障维修

楼主(2009-11-09):
今天修到一台LCD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屏幕接近于白屏,可以看到菜单,但位置被拉得很长,从机器的顶部一下拉成长方形到底部。请教一下高手的维修思路。

网友:
先要代换一下驱动板,如果驱动板没有问题那就要修屏了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找相同的板子替换过。现象有时也出现花屏,慢慢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