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一亮一灭,换过nt68(已解决)

楼主(2009-11-09):
如题,最开始的时候用半小时左右开始一亮一灭,原来的nt68重写数据校验总是出错,应该是坏了,换了个nt68,解决了。谁知道用了三个星期,还不到一个月,客户又拿回来了,现在是开机马上就一亮一灭,指示灯也跟着一亮一灭。重写nt68的数据,过程顺利,不过故障没解决,另换了个nt68上去,还是这样。会不会是后换上去的nt68也是坏的呢?我这没有这个东西了,不能再换个试了,会不会是驱动板上另一个芯片mst9010的问题呢?高压,灯管和电源都没问题。

已经解决了,P6KE200A,电源一体板上的ZD110 坏了,换上就好啦。修三星的同行参考下,和NT68引起的故障不太一样,nt68出问题的话一般是用一段时间才一亮一黑,并且指示灯没有变化,现在电源出问题,故障是通电几秒钟后就一亮一黑,并且指示灯也跟着变化

网友:
这么看来,可能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你说的没问题的高压板、灯管、电源,其中之一有问题。

网友:
脱开高压供电看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驱动板子的问题  以前见过三星按键坏的 想一下其它问题吧

网友:
153V的高压板也很容易坏的,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可谁用能保证 他那NT芯片就一定是好的呢,前几天在网买的几片 回来一用 没有几个是好的

网友:
电源的电容也容易坏的

网友:
把高压板断开,用单独的高压板也是这样。不接高压的话,也就是不用背光,画面看起来到是正常。怀疑电源有问题,又找不到出问题的地方。真是头疼。

另外,nt68有问题的话,黑屏的时候12V和5V供电会不会消失呢?现在黑屏的时候供电也是一断一断的 ,所以,怀疑电源有问题

网友:
P6KE200A,电源一体板上的ZD110好像坏了,找不到替换的呢

网友:
很好买的,不用替换,发个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闪一灭,一般是低压(供应高压的,如12V)不好

网友:
现在的NT68片子都是旧的. 很多是坏的.

网友:
原电源为12V   5V  3.3V输出,用电脑主机的开关电源替换原电源,高压板还是用原来的,显示正常,看样子还是电源一体板有问题。

网友:
12V坏的多,我碰到过

网友:
楼上的大侠,问题还没解决,能提示一下不?现在基本可以确定12V有问题

网友:
将12V电容先换掉再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就全换过了

网友:
P6KE200A,电源一体板上的ZD110好像坏了,找不到替换的呢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就是这个东西坏了,换上就好啦。修三星的同行参考下,和NT68引起的故障不太一样,nt68出问题的话一般是用一段时间才一亮一黑,并且指示灯没有变化,现在电源出问题,故障是通电几秒钟后就一亮一黑,并且指示灯也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