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灰屏修到不开机!

楼主(2009-11-09):
接到机器故障是:开机可显,到进系统滚动条的时候屏颜色淡淡的好像梦了层雾,就在滚动条的时候死机!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屏上显示的内容!外接也是一样!系统也装过!还是一样现象!不进系统的时候一切显示正常!怀疑是显卡问题!直接换了个新的!故障现象一点也没变!后来在测试一中,竟然待机电流一下子有0.12了!网卡和南桥发烫!随后拆了网卡,和换南桥!待机电流还是0.08南桥烫!测3.3v 5v正常!不过3.3V 对地阻值只有30欧姆 ,拆了南桥,阻值正常!把同一块南桥干上去,不插电,3.3V阻值正常,通电待机电流还是0.08A,南桥发烫!量南桥AD线阻值正常!3.3V阻值在通电后又只有30欧姆了,随后拆掉PCMCIA控制芯片和功放声卡,换南桥!通电待机电流还是0.08A,南桥发烫!但是拆掉拆掉PCMCIA控制芯片和功放声卡后,3.3V阻值在主板通电后依然正常!不知道南桥为什么会发烫!和南桥有关的,都拆没了!不过不上南桥的时候待机电流是0.01,3.3V和5V正常,没有任何短路,就是上了南桥就这样!快崩溃了!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吧

网友:
没缺任何电压!待机3.3V 5V 1.2V 1.8V全都出来了

网友:
南桥供电1.5电压没有.它是1.8电压转变过来的

网友:
南桥1.5V没有

网友:
应该有个1.5V电压的

网友:
南桥缺电压。仔细查一个南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