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东芝TE2100

楼主(2009-11-09):
开机后测试卡显示06代码,电流2A多(是不是有点大啊),加焊北桥和显卡还是一样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加焊北桥和显卡做什么呢??? 如果坏了加焊不会好,如果好的 根本用不着加焊,如果脱焊用手压可以排除一下,不判断问题就加焊,等于蓄意谋杀!

网友:
版主是说哪坏了吗?用手压压还是一样,看代码像是没检过内存,所以加焊了下北桥
还有电流能走到2.5A,慢慢往上涨大约能涨到2.9A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2.几的电流在启动状态下是正常的。楼主多没说什么故障,内存不过。内存的供电电压和槽子看了么

网友:
电压都正常,内存槽也没问题,现在实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本本波版主提示一下吗?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检修呢?
显卡板上好像有3个精密取样电阻,一个2.5V  一个1.4V  还有一个没电压,这个好像应该是3.3V,会不会与这个地方有关呢?

网友:
没下电池跑的电流吧?没有参考价值
这个机器的显卡槽容易接触不良,用力按着试试

网友:
下了电池了,只加了主要部件测试,显卡槽没问题,版主的意思是没检过显卡了?

网友:
这机器还有就是电源板跟主板接口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cpu开焊的我修过一台。好像也是停在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