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今天遇到一块杰波的945GZ的主板,在检测画面死机(检测完IDE后),初步判断问题出现在鼠标键盘接口出现问题,其中一根数据线上没有电压,其它三根正常。
拆掉电容和电感后电压仍然没有,判断IO损坏拉低。不知道是否正确,因使用的是IT 8712F -S KXS 的手中没有此型号IO,是否有可代换的其它型号?

网友:
用USB的键盘,试一下。看报什么错。有的是电感断了。不好查出来。要电感没问题。就是IO了。

网友:
接上也不管,死机了!无法正常关机

网友:
IT 8712F -S KXS   用8712f-a

网友:
好的谢谢,明天换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IO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