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控制面板问题

楼主(2009-11-09):
飞立铺107X CRT显示器控制调整界面老是自动跳出来,怀疑是控制面板坏了,拆下后,量控制面板的色环电阻,但不知道怎么读了.正常是5色环电阻,就是精密电阻,倒数第2环因该是金色环或是银色换,分别代表10  -1次方和10-2次方,可这个没有,该怎么读啊.

网友:
换按键就行了,这种电阻不会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按键就行了,开关漏电。用万用表测量阻值,

网友:
重要的是要学习,这种电阻该怎么读啊.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换按键。

网友:
五环电阻跟四环一样的呀,只不过多一个有效数
最要可恶的像那个3803那样,分不出从哪头开始的。还有一些色环像红又像棕的。十分讨厌。

网友:
和我的一样呀,我的冠捷的,也是那样

网友:
换了按键,。。。。都要换,换了就会好了

网友:
应当是这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