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显卡信息后跑码37

楼主(2009-11-09):
一块主板显示显卡信息后跑码37过十几分钟后跑85,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不知如何下手,cpu电压5v 12v coms恢复过出厂设置

这种板开机一两个小时候可以按f2进入bios,但按f2要进入时也要等很长时间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

网友:
补充一下,测得cpu的滤波电容没电,电容两角阻值36

网友:
我重新刷了bios就正常了,谢谢

网友:
查下PCI设备 集成网卡 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