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全部用不了

楼主(2009-11-09):
今天一片板,全部的USB口都用了,但电压5V,正常,对地也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插上USB设备一点反映都没有????

网友:
USB直通南桥,可以打一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BIOS设置有问题?放电看看

网友:
供电和对地阻值都正常就看看是不是在BIOS中把USB禁用了

网友:
主查他的5V供电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没戏了

网友:
加个PCI 的扩展卡 好了 南桥挂了

网友:
1,跳线有没有跳上?3根针的必需得跳一下.2南桥局部坏了吧,其它还能用就行哦^

网友:
供电OK的话  打一下到ICH的对地阻值。OK的话看ICH的时钟48M ,OK的话看下ICH旁边的排阻是不是OK的  一般就几十欧姆吧。不行 刷下BIOS ,在不行  杀个ICH。。

网友:
我的机子也这样了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排除 BIOS 设置关闭USB
       USB 对地阻值
     USB 供电
     南桥

网友:
usb的48M时钟正常不。

网友:
测一下USB 数据脚的电压正常吗,一般与供电电压差不多,如没有,再跑线看看,数据脚到南桥的线路上元器件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不是南桥,也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这个问题请高手来答了

网友:
LZ是如何排除南桥的
更换过了吗?

网友:
U口全不能用,南桥可能性大哦!

网友:
不是南桥问题的理由是什么?如何判断的?
除了南桥就是一些到USB的信号线,供电线和电感,相关电阻,接地电容,插座本身,某些板子有跳线。
如果是独立芯片控制USB,那就考虑这个芯片。

网友:
沿着线路查查就明白了!!小问题

网友:
楼主本人已经断定南桥没有问题,我们都等你来解释了
如果BIOS无屏蔽,供电正常,数据脚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检查跳线也没跳错,外围元器件没有缺少,还不能用,估计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
南桥坏,加张USB PCI卡就行了,这样下耽误时间

网友:
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2009-12-24):
谢谢大家,终于修好了,换I/0就搞定了

网友:
BIOS设置里有开启USB口,如果开了还不可以,那就是南桥的问题~I/O问题?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