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lw974+液晶显示器花条故障(附图)

楼主(2009-11-09):
刚开机正常没有花条(雪花点)

开机1分钟后有水波纹(雪花点)

放大雪花点

驱动板换了电容故障依,旧排除屏排线问题

各位这种驱动板那种可以通用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两头都用橡皮仔细擦一下吧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不行的话,电源上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这可能是驱动程序不对,换个合适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排线

网友:
碰到过一台跟楼主故障差不多的。MCU虚焊。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解决时驱动板问题,用三星943NW驱动板显示正常

乐华那款可以代换开关5按键(带音频接口最好)

网友:
很多高手都说是排线问题。。其实维修这东西无奇不有。。没有100%绝对的,哪个部件都可能出现问题,而且故障现象是一样但是坏的地方不一定相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先菜擦屏线不行再刷程序

网友:
换个屏代替一下不就知道了,猜想于事无补

网友:
对,就应该多试试,先试试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