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航嘉磐石400电源 不启动

楼主(2009-11-09):
航嘉磐石400电源 不启动     绿线5V 紫线5V    端接绿线后电源无反应
    7500  12脚24V   4脚3.4V   端接绿线后 4脚0V      量光耦两脚电压5V
换过 7500      换过339    光耦也换了 还是一样 我又换回来了  折腾了大半天 换来换去 没有换下来一个坏的
   现在感觉 光耦 附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不过我没有发现问题  技术不行  光耦一脚连了一个 431    1脚24V  中间0V 一脚连光耦5V

下面怎么查 我没有一点思路了      ????
对应 声色人生 的帖子我量了一下确定 7500 应该没有问题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7500

是13009 坏了  我写下来才量出来 真晕 费了内大类劲!

网友:
说得还比较清楚

网友:
应该是主回路的问题。

网友:
首先查推动级两个三极管-推动变压器-查13009两管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4脚3.4v?保护了吧?

网友:
可以查电源的反馈电路了

网友:
短接后4脚有变化就查7500 既然7500换过了 接着查他的8 11 一直往后的两个三极管一般是945坏及其外围元件一般一个50V1UF的电解常坏  如果上面的全查了没问题后一般就是那两个大三极管(13007)的问题

网友:
TLT4944脚3.4V,明显电路保护,查电路保护的原因可修好。

网友(2009-12-16):
怎么会是保护???? 第四脚接的是339之类的一个比较运算器的运算输出端,输入端是PS信号和7500来稳压过来的电压,只有当PS信号为低电平时,4脚才为低点平。所以说不短接要为高电平才对。当短节时还是高电平则才是保护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