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硬盘问题PC3000是什么

楼主(2009-11-09):
虽然我不做数据恢复 但还是想了解下PC3000是什么? 学无止尽啊 知道一样是一样啊 PC3000是软件吗?怎么还要买吗?没破解的吗?

网友:
现在大家买的话都是破解版的。。PC3000一般一个卡。。一个专用主板 。一个专用系统。一个迈拓6Y的盘。。一些转接卡什么的。

网友:
我们店面有一个!!
我见在PCI上插着个什么卡!!一个专用系统!!
两个解密狗!!
其实也没什么啦!!你可以到附近又得人那看一下!!一般机箱盖是打开着的!!里面的东西一清二楚!!

网友:
楼主很喜欢问问题,但不知道自己努力找问题,PC3000网上有很详细的介绍。属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之人,呵呵,

网友:
看样子挺复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找是招过了找了几篇没有说到这些问题所引就不找了 反正基地的朋友都很愿意帮助人

网友:
百度看下一大堆啊

网友:
不仅是恢复数据
还可以修硬盘坏道

网友:
坏道修不了, 只能屏闭

网友:
俄罗斯的一种 硬盘维修工具  分为 硬件卡+软件使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