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假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今天刚买了套假负载,用754的假负载放板上测试了下,时钟信号那四个点怎么都没电压啊,当时有块好板,有块坏板,我用那好的也测不到电压
后来我就把U放上去,再插上打阻值卡,测得内存的时钟信号为2.3几V,我一想不对啊,就再旁边加了条内存(ddr的)再测内存时钟电压为1.6V
貌似正常了。请问是为什么啊,还有那我怎么测假负载的时钟电压啊?不要笑话我,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自己顶下,出来个人啊

网友:
在补充下,我测得复位为1.7V,按下复位键有个高到低的跳变,请问这是算正常吗,我对这个复位模糊的很啊

网友:
有一些主板因为设计的原因,用假负载时钟是不工作的,还有的甚至连CPU供电都不工作的,遇到这样的板就只有上真CPU试

网友:
可能是没测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