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636-AC1 高压问题

楼主(2009-11-09):
朋友的机子,开机不亮,电源灯正常,打开机子,测到两只C5706坏了,今天换了新的,还是不亮!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把中间的电容换掉,还有补焊升压变压器,再看看高压这路的供电前面是否有保险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
前面的保险是好的,升压线圈已经加过焊,中间的电容一般的电子店可以买到吗?还有一个9345P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坏5706的管子一般都比较好修  最好看看其它地方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它地方能不能列出几个部位呢?

网友:
短接9435P的D 、S极,显示器点亮,关机时白屏,高压板一直通电,9435PG极测量电压为正13V

网友:
今天发现板上少了两个贴片元件,如图红框处,不知道是什么了,有知道的大师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
注意 还有一个保险应当也坏了

网友:
7# 蓝色渐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险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下载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