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假负载

楼主(2009-11-09):
我买了一盒假负载,一个刀卡,六个内存假负载,8个CPU假负载!型号都是常见的那种!!就是没有AM2+!一百块钱!!请问贵不??
还需要在假负载方面补充什么吗???

网友:
2:370CPU假负载,
3:462CPU假负载,
4:478CPU假负载,
5:775CPU假负载
6:754CPU假负载
7:940CPU假负载
8:939CPU假负载
9:AM2CPU假负载
10:168线SD内存打阻值卡
11:184线DDR内存打阻值卡
12:240线DDR2代打阻值卡
13:  PCI保护槽打阻值卡
14:AGP124线打阻值卡
15:PCI-E打阻值卡

16:打印口阻值卡
17:USB口阻值卡
18:PS/2口阻值卡
19:COM口阻值卡
20:VGA口阻值卡
21:IDE接口阻值卡

网友:
是比较全了

网友:
楼主没有在基地店买吗?基地店的质量很好的,也比较齐全(和2#介绍的一样),还有详细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