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嘉主板不捡内存,跑C1

楼主(2009-11-09):
一块技嘉二线主板陪嘉,不过内存,插上内存不过,不插内存报警,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电压正常 内存2.4V低一点帮分析一下哪的问题

网友:
查下负载电压.SPD.总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可能内存供电管性能不良

网友:
2.4V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再检查一下内存上拉电压

网友:
2.4个人感觉低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北桥虚焊的

网友:
可能是给内存供电的管子击穿了

网友:
内存供电2.4V,电压应该可以的,你可以测量一下内存槽的排阻的对地阻值,看线路有没有问题,另外我分板BIOS也有可能导致这种不过内存的情况

网友:
北桥或者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再检查上拉电压,然后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虚的可能性大

网友:
内存供电管子换一下会有收获

网友:
DDR需要两组电压。。

一组2.5V主供电

一组1.25V接内存边上的一排电阻。

网友:
看看上面有没有9173 这个容易坏

网友:
内存供电管  换下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