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斯基2009开机启动慢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我的卡巴刚装的时候还加载比较快 现在越来越慢 局域网的图标跟着也很慢,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卡巴一运行就很卡,我用过一次没敢在用了.奇慢.

网友:
卡巴慢正常,特别是在升级,和杀毒的时候,开机没有你说的那么慢。你可以点一下卡巴斯基设置一下,把扫苗端口流量都去掉。而且不要让它随时更新,你可以手动更新,还好一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开始用的时候不卡!后来才卡的是你的系统问题!

网友:
用的是xp,怎么把苗端口流量都去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