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GME 1117发热

楼主(2009-11-09):
[localimg=180,135]2[/localimg]GA-8I865GME 1117发热 点不亮

网友:
南桥或者是网卡断路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被我判了死刑了,不知道对不对???期待中

网友:
这个板网卡在什么位子没有找到!难道是集成要北桥?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的供电断开,还是发热那就换南桥吧,网卡芯片在左上的方向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这种板南桥坏的也遇到过

网友:
虚心求教了,我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懂

网友:
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把网卡下了   就好了

网友:
把声卡和网卡都下了还热的话就换南桥

如果没必要的话就死刑了

网友:
没有找到网卡谁告之一下!

网友:
左上角那块是声卡

网友:
主页拆掉网卡芯片,开机试试。

网友:
人家贴的图片不是没有网卡吗   为什么楼上还要让拆网卡呢?    想不通

网友:
人家贴的图片不是没有网卡吗   为什么楼上还要让拆网卡呢?    想不通
引用 网友A:

自左至右第三个PCI槽上方的芯片不是网卡芯片吗?你是修电脑的?

网友:
加焊一下SB

网友:
看5VDUAL 和3VDUAL_SB 这了

网友:
先测阻值,网卡,IO  南桥一个个拆吧   1117很少本身坏的

网友:
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蜂鸣档,如果量1117中间脚直接对地的话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上图?没找到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旁边有个25M晶体一块的那个就是网卡芯片了!像楼上几位说的一样.1117发热或对地阻值低或短路一般是先摘网卡.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是南桥了.呵呵.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是桥挂了.就当料板了
引用 网友D:

25M晶体边上的是ICS 又不是网卡

网友:
有可能是集成到南桥内了

网友:
你看看1117对地多少。有无短路。如果短路。把网卡拆掉。再测一般这样的。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的分析最为直接,最为简洁啊,可以一试.

网友:
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蜂鸣档,摘掉1117,测量1117的地盘(中间脚)对地短路的话  就SB牺牲了

网友:
还不会找到网卡,用的是INTEL的562芯片。这是我第一案子的板子。
位置 LU2。你不会看,25M晶振会看,离它最近那个芯片就是。
我建议楼主应该从新手版看帖子。

网友:
偶也修过几张这样的板,测量1117中间脚的电阻,如果在1欧左右,SB八成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