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31开机不稳定

楼主(2009-11-09):
一台TCL T31按电源开关,蓝色电源指示灯亮,待机电流由0.12A变到0.13,机器不亮。二次电压都没有打开,有时电流能上到1A左右开机,换过EC和南桥,还是一样,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同行。
电源

网友:
待机都对的 ,应该有供电芯片发烫 不记得这个板子是不是用ISL6232了 不过你一上去就换EC和南桥 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估计是少电压,怀疑是1.5V的问题,当不开机时1.5V供电芯片ISL6227的控制8脚,没有高电平

网友:
待机偏高, 先查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就是高

网友:
国产机的待机是比较高一点。不过楼主的待机也太高了肯定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上一下测试卡,跑看看呢 ?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