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加焊显卡不开机

楼主(2009-11-09):
接了一台IBM T 41开机不亮,电流0.8左右,拆机加焊显卡,结果就不开机,待机0.04A,过几秒就到0.03A,就是不开机,3V 5V 1.2V 1.8都有,键盘19脚也有3.3V,加焊显卡后不开机以为是南桥虚焊,所以就加焊南桥,还是不行,之后就换了一个南桥,但那个南桥不是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不开机,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你加焊可能连珠短路保护了。你还是重点找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加焊失败了,重做吧

网友:
如果做BGA 建议还是用专业的设备来做    质量有保证  而且也安全

网友:
估计你的显卡做爆了,做这种显卡最好要烤板几个小时

网友:
拆掉显卡试试

网友:
没上显卡也是不开机

网友:
看看南桥也加焊短路了,

网友:
重换南桥,再做显卡,看看显卡上的显存是不是跑锡了 ,我遇到过,跑锡勒,重换了个新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