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了,问几个关于晶振的白菜问题

楼主(2009-11-09):
我们知道,主板实时晶振为32.768KHZ,咋网上好多都写32.768MHZ?区别可大了去。
这几个晶振的由来:32.768K----可理解成二进制中2的15次方,便于脉冲计数,而其他几个呢----14.318M、24.576MHZ、25MHZ、27MHZ,,有什么典故吗?
主板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些频率 , 那是设计师的事 . .

网友:
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其作用在于产生原始的时钟频率,这个频率经过频率发生器的倍频或分频后就成了电脑中各种不同的总线频率。以声卡为例,要实现对模拟信号44.1kHz或48kHz的采样,频率发生器就必须提供一个44.1kHz或48kHz的时钟频率。如果需要对这两种音频同时支持的话,声卡就需要有两颗晶振。但是现在的娱乐级声卡为了降低成本,通常都采用SRC将输出的采样频率固定在48kHz,但是SRC会对音质带来损害,而且现在的娱乐级声卡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