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N1020V有3.3v没5v怎么办

楼主(2009-11-09):
康柏 N1020V有3.3v没5v,MAX1632的ON5控制信号没有,没图纸,不知它从哪里来。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只有70欧姆,打二极管值在响与不响之间游弋,卸掉北桥还是这个数字,但切断电感后确定是电感后级短了,CPU周围有几十个电容阻值都是这个数字,从哪里着手修?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我这个帖子放了几天,沉得厉害,希望高人指点,谢谢。先修ON5信号,还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新进展:我以为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低,是座子连锡,卸了座子,老样子。又卸了南桥,插适配器自动开机,3v5v全有,看来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70欧姆是正常的,是南桥短路导致芯片保护,5v出不来。遗憾的是座子掉了几个点,好像都是空点,只有一个L24 COMP0通过50欧姆电阻接地,完了接飞线吧。把南桥和座子装好后再向大家报告。
后查图纸,发现掉的其它6、7个点全是空点!